战神 Z7-SL74S(6-71-P65R0-D02) 进水 报警掉电维修

楼主(2018-06-06):
     板号6-71-P65R0-D03

     故障:进水 处理好后 报警风扇狂转掉电

  维修过程:机器是同行自己送来的,说是进水了把机器放下就走了 同行走后我想着既然是进水的就先看看吧 免得进水太多放太久腐蚀了就没那么好修了。

   没上电直接拆机 拆开发现EC进水 USB小板进水,USB小板先不管 先处理EC EC拍了张照后直接烙铁补焊 洗板水洗洗 弄完后感觉还OK

  USB小板还是先不管 放一边 先把主板弄好再说 处理完EC其他地方也没进水 直接先装着试一下 接屏上电发现能亮了 感觉好简单 再把小板处理处理直接装机

  装完后开机进系统就开始悲剧了 进到一半风扇狂转还报警掉电 心中一万个草拟吗 我就修个进水怎么还报警了。。。反复开了几次都一样的报警掉电  好吧

  应该还是主板有问题 再拆开又把板子仔细看了好几遍 没毛病啊草 怎么会报警 (蓝天代工的的机器开机报警掉电的很多很多 这种故障论坛一大把案例 报警一般都是显卡部分有问题 显卡供电或者显卡的温控六角管子是个通病 也有说刷BIOS 换桥换什么什么好的 反正问题特别多 由于我这个是进水的机器 也没多往显卡部分想 既然是EC进水了 那就把EC拆开看看吧 说不定下面腐蚀断线了

  拆开发现腐蚀是有的但是清理干净并没有发现断线 没办法只能吧EC装回去试试了 装回EC上机故障依旧,修到这有点晕了 上论坛搜了下 有一样的故障 有个说换EC好的而且他还换好过好几台  有个兄弟也是看了他的帖子换的EC 但是并没有好,想了想我这EC进水 说不定是EC本身问题呢 直接定了个剪板EC 等了两天EC到了

看了看周围的原件是一样的 直接拆下来换上去

  换好直接装机 当时心里感觉应该没啥问题 然而还是一个乱样 依旧报警掉电 这下蒙了 看着板子愣了一会 为什么会有这种故障。。。 先放一边后面已经堆了很多机器了 空了的时候又拿出来看看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只能调转枪头不管进水了 就当报警掉电修 论坛下了个BIOS和图纸先刷BIOS故障依旧  还是对着图纸修吧 找到温控在EC69脚 测到有2V 好像有点高

温控是来自于一个热敏电阻和10K电阻分压

论坛上查到这热敏电阻常温是10K 也就是常温下要分压成1.65V 我也不太清楚2V正不正常 直接板子上找到RT1热敏电阻换成10K 妥妥的1.65V出来了 在装机 还是一样 唉 当时都不知道咋修了 又放了两天 然后老板开始催了 我说不好修 要不给我换个桥试试 老板说那你换个试试吧 又订了个新桥 SR2C4 这玩意不便宜啊 一百多一个 桥到了后换上 上电0.3不动 不慌 换了桥要刷个BIOS 刷好电流一路小跑看着问题不大 在装机试 卧槽还是报警 这下凉了 一百多一个的桥。。没敢跟老板说换了没好 晚上加班继续修 想了想问题应该还是在显卡部分 吧显卡的温控拆掉直连 还是报警 测显卡供电正常0.8V 继续找别的小供电 测到PL2 FBCDDQ没电压

好像看到点希望了 插图纸发现去到显存和显卡(我感觉这应该是个1.35V的显存供电) 测芯片条件 供电5V 正常 3脚开启0V 不正常 查来源

是从U31转出来的  测GC6_FB_EN和PEXVDD_PWRGD都为0V 所以FBCDDQ没开启 继续追着两个电压 GC6_FB_EN直接从显卡发出 这个没法整也不清楚显卡要什么条件才能发出 看另一信号PEXVDD_PWRGD 来自于PU2 APW8805芯片发出的PG

再看看这个芯片是干嘛的

测PL1电感0V 电感没电压所以没发出PG开启FBVDDQ  查供电 正常  EN也正常 擦 都正常为什么不出电压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换 只能在测测看了 测了下对地值0欧

一开始没多想 感觉这电压是给显卡的低一点应该正常吧 毕竟这种显卡对地值都很低 看来看去还是没发现什么 吧电感翘起测后端对地值1欧 测下前端0欧 擦芯片都短路了还出个毛电压 拆掉芯片对地无穷大 正常

没有这芯片上论坛找找有没有能代用的 发现并没有 机器已经放了很久客户也一直在催 唉 说好第二天行不行都给客户的 没芯片 但是好像又找到问题了 很烦

想着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借一个供电 全板测了下 只有CPU供电1V左右和内存供电1,2V(这是四代内存) 这个PL1输出1.1v的 没敢拉内存供电怕不稳定 吧CPU供电拉过去开机cpu供电只有0.9V左右 有点低啊 PL1可是要1.1V供电的 先试试看吧 测试发现显卡已经发出GC6_FB_EN了 FBVDDQ也正常出来了 难道可以这样用 一阵窃喜

裸板测试了很久风扇也没有狂转 感觉有戏 装起来发现亮机特别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借了CPU供电的缘故 亮机进系统正常 放一边测试 过了一会又TM的叫起来了 报警 测了下发现CPU供电变成0V了 这是个什么情况 掉电后再开测CPU供电 有点跳 不稳定 看来拉CPU供电不行啊 全板测了下并没有其他合适的供电了 只能把内存供电拉去试试 拉过去内存供电直接变成1.1V 机器不跑码了 实在没办法了 放弃又有点不甘心 第二天跟客户解释解释吧 不能等就算了 第二天和客户解释了一堆终于同意再等一天 发个顺丰第二天芯片到了直接换上去 开机1.1V正常 FBVDDQ1.35 正常 直接装起来进系统OK了 也不报警了 终于松了口气 但是测试键盘的时候发现键盘又不能用 唉 想了想到底是EC程序不对还是键盘问题 毕竟也是个进水的机器 还是把EC换回去吧  换回去后键盘OK 所有功能正常 测试没问题抬走了  应该是卖芯片的发给我的EC和我的板号不一样 程序也不一样 毕竟这种板子很多板号

机器修好了 其实故障就是APW8805短路 导致1.1V没出来 没发出PG去开启显存供电FBCDDQ 所以机器报警掉电

至于这进水的机器为什会有这个故障。我也不知道~

中间也走了很多弯路 根本没必要换桥的 这机器来来回回修了十天左右 店里机器又多 是在修不过来 所以思路有点乱 一开始直接查显卡部分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很少发帖 有不好的地方请见谅

                                     最后的是重点!!  各位大哥能帮忙加点分么~~最近要没分了   感谢~

 会员11858212元2023-6-2 17:47
 会员1729722元2023-5-23 15:59
 会员5723942元2023-5-10 14:35
 会员2560502元2022-12-21 09:37
 会员12185232元2022-12-2 20:43

网友A:
看这文章修的也真是辛苦,现在新显卡有两路PWM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文章修的也真是辛苦,现在新显卡有两路PWM供电吗?

对的。

网友:
忘记上亮机图了。。。 补一张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戰神Z7-SL74S(6-71-P65R0-D02)水警報停電修復

网友:
看贴几分钟,楼主可以用了几个小时,感谢分享,加分

网友:
楼主,你真的很伟大啊!经过了这么多的问题,终于搞定了,我们维修人实在不易啊!

网友:
这机修的一波三折啊,还好最后都修好了!

网友:
能修好不容易啊,感谢分享

网友:
蓝天的板子显卡供电特别喜欢出问题

网友:
                神州的板子很多都是没有显卡供电掉电。。。

网友:
文章修的也真是辛苦,现在新显卡有两路PWM供电吗?

网友:
现在新显卡有两路PWM供电吗?

网友:
这种还是少见啊,呵呵

网友:
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不错的!!!!!!

网友:
这机器修的也太辛苦了,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进水不好修啊,有的毛病一大堆。。。。。。。。。。。。。。。

网友:
显存供电没有引起的故障,导致开机报警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越到这么多的问题也能轻松的解决,

网友:
牛的思路啊 为啥我都忘差不多了越到这么多的问题也能轻松的解决

网友:
蓝天这种6代板子,报警掉电的要看显卡的所有供电的,亮机的时候都能出来,和4代的板子不一样。APW8805坏事通病了

网友:
                   发贴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你这能稳定么,估计用不了多久就得返修

网友:
开始能亮应该是核显在工作  转交给独显的时候因为没检测到显存所以黑掉了

网友:
楼主的图纸分享一下,谢谢你  论坛 上面现在还没有

网友:
我没全部 看完  因为我也没办法   理解 但是我知道是 个高手  顺手来个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