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黑屏不开机定80MA 不连机

楼主(2018-06-06):
客户正常使用出现黑屏不开机 连接电源定80MA 不能连接电脑 已经更换过U2 一样定80MA 求各位同行大神指点一下思路 谢谢
不开机

网友:
更换u4000 显示电源ic 一般都可以 这个故障比较多一点 算通病吧 你试一试

网友:
更换u4000 显示电源ic试一下 这个故障针对这个电流比较符合你这个故障

网友:
不会修手机 无法帮助你

网友:
更换显示电源IC,若还没好估计就要动盖子了

网友:
可以刷机试试看报错什么啊。。。。。。。。。。。。。。

网友:
强制DFU看能不能联机,80MA一般是CPU上层,或者I2C总线连接的芯片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我也在等答案 ~!~!~!~!~!~!~!

网友:
I2C总线连接的芯片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2018-07-06):
你这个情况,拆硬盘是否联机。如果拆硬盘能联机,就换个硬盘,再看是否联机。如果联机,问题找到。如果不联机,可能板底到CPU有断线

网友:
我觉得也是应该先把硬盘拆下来看下

网友:
在排除CPU工作条件 满足USB管更换 还是定电流 不能联机 可以将硬盘拆除进行联机 如还不能联机 则CPU存在故障,拆除硬盘后能联机DFU模式 刷机报错40 屏幕显示,重写或更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