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2579v网卡感叹号问题

楼主(2018-06-06):
华硕主板,原来是不开机,官网下载了bios开机了,但是重起之后就网卡感叹号了,用另外一片好板备份下来的bios重刷还是一样,百度一下说,跟me固件什么的有关,

网友A:
MAC地址变了 华硕很多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变了 华硕很多这样的

变了也没事啊,听说是me固件影响

网友C:
哎 收了一块P5P43 也是这样 没良心的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收了一块P5P43 也是这样 没良心的卖家

p43的不会吧,看看mac地址是不是正常的,不是就刷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了也没事啊,听说是me固件影响

MAC有的烧在bios里 面,有的是烧在本体里面,你说的这总情况我觉得还是外围电路也是有可能的,修到过也是很多的,尤其是电感啊,还有电容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