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苹果小黑a118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6-07):
公共点大短,经检测确认三颗电容给导致的大短,这台苹果是早期零几年的,用的电容耐压值都是16v以上,在显示器电源板上找了三颗25v耐压值450uf 的电容安放上去,装机测试开机一切正常!
就是这个电容不好找啊,也不好安放在主板上  小修、

网友:
老板  搞这样大的电容上去 够猛的哦,

网友A:
我只有一个字,大写的服,你厉害,不过这仨电容有地方放吗?放到哪?原先的是哪种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一个字,大写的服,你厉害,不过这仨电容有地方放吗?放到哪?原先的是哪种电容?

笔记本上的普通钽电容形状.............

网友:
这么大的楼主你怎么装机?硬塞吗?

网友:
飞那么长的线,和没有装电容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 看到有些头疼 , 要不上价  很难修,不忙的时候 能接。

网友:
这个好像不够修钱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