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90S-I7开机1.2A掉电,不上内存不掉

楼主(2018-06-07):
接客户一台神舟K590S-I7的笔记本 故障:裸板测试,按开机键电流上到1.2A后掉电,可以再次触发。不上内存不掉电。不上内存的时候,测试各个电感电压均正常。手摸南桥芯片发烫严重,故更换之,故障解决。完美亮机。但是客户拿回家用了1星期后又回来了,开机测试发现故障依旧。备注CH芯片用的是自己拆机植球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芯片问题导致的。欢迎论坛里的大佬们留言评论!

网友:
你看下电流是不是挡内存 也有可能跑到显卡之后掉电 这不好说的 你试试看吧

网友:
这种南桥坏的很多神州的机器 。。。。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芯片的问题吧?一般来说这个机器如果有供电出了问题引起的烧桥的话,那也不可能坚持一个星期啊,

网友A:
建议再换一个桥看看,换好了再找一个散热片加在桥上保险一点

网友B:
再换一个试试嘛,这种还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再换一个桥看看,换好了再找一个散热片加在桥上保险一点

这个南桥倒是我在料板上拆的,极有可能是桥不良,又给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换一个试试嘛,这种还有什么

关键开始没收起价格。这南桥现在新的要80元呢。同行的生意不好做。

网友(点评):
同行的价格是硬伤啊,这个就不好办啊,有时候想想同行的生意就是鸡肋,不是我们修不好,是同行的价格控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开始没收起价格。这南桥现在新的要80元呢。同行的生意不好做。

的确,开始我报价260.芯片是在料板上拆的,大家都是维修的也懂的,很多时候我们判断问题只有把好料装上才能知道是不是那个问题。那同行说给客户报价350不修,客户只给260.没办法我让了60给同行。想到PCH芯片都做上去了,不想折腾了,反正也是拆机旧的。谁知道返修。真心不想搞了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有问题,因为已经识别内存了所以感觉可以排除桥。

网友:
这种桥贼爱出问题,用这个桥的机器偏偏还多。。。。

网友:
是不是桥没焊好  或者温度高   重新焊了试下

网友:
这桥有散热片吗,发热量大啊,是不是烧坏的

网友D:
这个机器有个电容经常爱坏,而且开机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有个电容经常爱坏,而且开机很热

在哪里呀?会不会是这个电容引起的?帮我标注出来吧

网友:
还是有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有可能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有电压偏高或者不稳定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淘宝一个工厂桥呗,还有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