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M5400 无CPU 供电

楼主(2018-06-07):
刚拿 到的时候 就是 没有CPU 供电  但是主板有一个芯片烧了   我订了一颗  换上去还是没有CPU 供电   我就量了一下   发现显卡 电压也没有  我就把显卡 植球  现在有显卡电压的  CPU 供电还是没出来    我把 CPU 电压的   芯片   还有管子  全都换了 还是没出来了  打开 CPU 供电的信号也出来了  控制芯片的各各件条也都有 就是不出CPU 供电  愁死我了

网友:
                     烧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会不会CPU也烧了? 换个试试

网友:
不出显卡供电你重植下显卡就能出?不是很理解,难道显卡自己开启自己的供电?反正你这板子能动的基本都动了,那就换个CPU吧

网友:
重置 显卡啊    什么逻辑  那你放弃吧

网友:
量一下桥有没有发出好信号出来?PM—powergood

网友:
CPU受损概率很高了,就像以前的B460 V470这些机器

网友:
换个u试试,进水还是人为引起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你量一下桥的信号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