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5ld 无CPU供电

楼主(2018-06-07):
X555LD 机子发热,电源灯不亮..拆机测电压除了CPU供电电感无电压.别的都有..电流0.185  就是无CPU电压..显卡都有温度,感觉是开起机了的.为什么灯不亮.风扇不转...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求分想  查CPU供电芯片81101A.都正常啊..   机子是进过水的.而且水没有进去..就键盘有水.怎么就这样了啊..

网友:
电源灯是要亮的啊.

网友:
查到1.05VS 电压.只有0.5  而且这个电压直接进CPU了..

网友:
华锁的真不好修,没图纸  哎

网友:
你都查到1.05v不正常了  就接着查下去啊   0.5v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兄弟遇到这样问题首先先看下芯片的引脚定义 条件 EN 等  不要牢骚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啊,这图纸是有点位的,也可以刷下BIOS嘛

网友:
不是有点位嘛,

网友:
楼主:你都查到1.05v不正常了  就接着查下去,修成1.05v.电脑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