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u2413f显示器时开时不开一般是什么问题,有那位兄弟碰到过

楼主(2018-06-07):
DELLu2413f显示器时开时不开一般是什么问题,有那位兄弟碰到过

网友A:
说具体点,不开的时候通不通电?不通电一般都是高压板,通电你量一下灯管,我不是很精通这个。

网友:
不开的时候能通电.按开关都有灯亮,就是不亮屏/背景都没有拔掉电重插又可以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点,不开的时候通不通电?不通电一般都是高压板,通电你量一下灯管,我不是很精通这个。

不开的时候能通电.按开关都有灯亮,就是不亮屏/背景都没有拔掉电重插又可以亮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开的时候能通电.按开关都有灯亮,就是不亮屏/背景都没有拔掉电重插又可以亮屏

你把屏线拔掉,只插灯管试下,一般情况这样都是白屏,多试几次,如果都ok那基本排除灯管和高压板,那就刷下驱动板程序,或者有代用的干脆换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屏线拔掉,只插灯管试下,一般情况这样都是白屏,多试几次,如果都ok那基本排除灯管和高压板,那就刷 ...

没用的,也是一样故障

网友:
开关机可控就查背光,开关机不可控就查驱动板

网友:
先锁定故障点,是屏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要先搞清楚,然后再具体查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已修好了

网友(2019-05-23):
我也一台同样的问题,能讲一下维修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