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战神Z6一板子 蓝天代工的

楼主(2018-06-07):
型号是神舟战神Z6-i78154SZ  板子是型号是:6-71-N1500-D02A  还有另一个N170SDMB-OD

板子上电只有0.040 的电流,拆出主板就看到CPU供电芯片的位子进水了,处理好了也换了芯片 后还是一样的故障,上电只有0.040 的电流

还有测到哪个保护隔离的管子G极 有18V ,保护隔离不过。看论坛上面谁是需要上电后才会过保护隔离。。。。

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板子是需要CPU供电正常后,保护隔离才过,还是说这个保护隔离没过导致没有这个CPU供电。。。。

图纸 这个PR186是测有3.3V 的,过了电阻的另一端就没有了。
然后把下面的PR190电阻拆了就两端都有3.3V PQ41导通保护隔离也过了。。。但是主板还是一样的故障。。。
但是不知道这个PMOSFET_CONTROL# 信号是什么意思。 追查是来自于EC 。 什么情况下就正常

网友:
二修的不好说,应该是保护隔离要先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