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5v供电不正常,电池开机不稳定

楼主(2018-06-07):
型号:APPLE A1466
版号:820-3209-A
不良现象:电池开机不稳定,时开时不开
量测电池电压8V,3.4V,正常,充电芯片有更换,在开机的时候量测到5V的电感非常烫,波形为下图,不晓得正常不,还请老师父帮忙确认一下,我把旁边的几个电容换了好一点了,现在可以开机

网友:
测试不稳定的直接可以换主板啊。。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5V供电不正常啊!

网友B:
换个电感,。然后换个滤波电容。然后换个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5V供电不正常啊!

波形不对?是吧,买了料件回来准备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换主板  吧

换板好贵的,1000好几啊,换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感,。然后换个滤波电容。然后换个待机芯片

电容换了,还电感不晓得行不行,现在是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黑胶真不容易,这板子我修了一台修不出来,拆了掉点不少没办法只好还给客户。

这个机器除黑胶不好搞,一不小心就掉点了

网友:
这个输出肯定有问题啊 看看这个电压找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