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没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8-06-07):
                                                                  (加分  加分   这个才是重点)问题简单大神就飘过吧
                 故障机  联想
  故障      缺电压
    有好久没有发贴了,分又光光了,前几天刚好修了个g480没有CPU供电的,顺手就拍了几张图片,就编辑了来发一贴吧,机器看的特别的新,看来这个客户对自己的电脑还是挺爱惜的啊,速度拆开,机器没有明显的进水,没有修过,先看看版号吧     找来图纸,上电还是一样0.20就掉了,而且掉的很快,在安开关就要多安几下才可以开第二次,也是一样的掉,看电流明显没有CPU供电,或者缺个什么小电压啊,先来内存供电     很正常,系统管家供电   也正常,总线 正常,PLL供电也正常1.8v (这里没抓只是打了电压)这些供电都正常也就顺手抓了显卡供电也正常     那问题明显了直接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吧     看见箭头了吧都正常  你就不能少个什么供电没有嘛,真的不给面子,心里猜想应该是桥的问题了,但是也不能直接干吧,那先吹吹吧,一样,先查查条件在说,(6X和7X的时序是一样的,要想有CPU供电就要前面的供电都OK后EC发给桥APWROK和PWROK,桥桥收到这个两个来自EC的好信号后就会去读取BIOS,桥就会开漏输出DRAMPWROK然后桥在发出时钟和PROCPWRGD,然后CPU发出SVID控制CPU 电压)APWROK吧 就这个信号,看了电阻不好找直接量ec吧3.3v 瞬间出来正常,桥就会出DRAMPWROK 也就是这个信号,一路来到这里 出来的3.3v马上就变成o.5v  看来就这里不正常,所以后面的PROCPWRGD肯定也不会有了,桥的几率很大前面的供电和APWROK也是正常可以这样说供电的pg也正常了,先刷个BIOS不行直接干桥,刷了一样直接上BGA干了一炮完美 看看内存的202和200吧 完美,EDID      完美上屏伺候     欧克拉

补充内容 (2020-1-16 16:37):
QQ 1035672944

网友:
示波器用得很6,最后还是换桥好的,G48G48L遇到几台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你这帖子  是真的  用心了   辛苦 楼主了

网友:
学习到了经验 谢谢

网友:
DRAMPWRGD出来有一瞬间的3.3V,然后桥哪里不正常,瞬间关闭了这个信号,学习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联想G480没CPU供电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用得很6,最后还是换桥好的,G48G48L遇到几台都是刷BIOS好的。

这个机器桥坏的多    仁宝代工的那个g480BIOS坏的多

网友B:
有示波器维修还是很方便的  我这没有有好多问题修不出来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就是厉害

网友C:
思路可佳  我修机器亮了就放手 。根本没想着做笔录。

网友:
非常好的案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维修还是很方便的  我这没有有好多问题修不出来

示波器就是修掉电好修其他的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可佳  我修机器亮了就放手 。根本没想着做笔录。

发贴而已  修好测试就交出去了做什么笔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器大部分BIOS问题  只会三板斧 刷BIOS不好都送修了

那可不一定的   bios坏的是多    不过那都是触发不跑内存的那种

网友:
所以最后是桥不好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E:
好功夫。帖子也写了好长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功夫。帖子也写了好长时间吧

修倒是没修多久就是编辑的时候花了点时间这样跟容易懂点

网友:
加焊还是换桥了啊

网友F:
示波器用得很6,最后还是换桥好的,G48G48L遇到几台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示波器用得很6,最后还是换桥好的,G48G48L遇到几台都是刷BIOS好的。1

网友:
看的出来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学习了,CPU电路本来就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