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68X-UD3R-B3主板,上电立马保护

楼主(2018-06-07):
接修一块技嘉GA-Z68X-UD3R-B3主板,上电立马保护,去掉CPU供电4PIN也仍然短接开关立马保护,检测主板无短路,,各MOS管供电G极无对地,无短路,用镊子短接绿线强行上电,主板只出内存供电1.5V过三几秒就不出了,这期间检查过IO的电压检测脚 ,IO是it8728f,127 pin , 128 pin电压偏高,现在换完电阻全部为2.0V左右,其它检测电压也都正常,与同样技嘉主板对比过,检测电压正常,不过不是同一类型的主板,只是IO一样,温控部分断开过 DQ23 DQ22,无头绪了,请教一下给个思路,IO 8728F 也已经换过,

网友:
图上传不了啊,截的图也上传不了

网友:
图上传不了啊,截的图也上传不了,论坛是不是有什么限制了

网友:
主要是桥和IO要认真查,,,,,,,,,,,,

网友:
说来这板真的很骚,把温控断开之后,有一两次没那么快掉电,我都给怎郁闷了,无意中看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1293-1-1.html这个贴子,安个电池看了一下,真的就不掉电,但是又不跑码啊,量到一个电压偏低。最终搞亮机。图片无法上传,

网友:
中间也把电池也给安了电池,但是无法还是一样的啊,在加上一断电就要放电,就没上电池,看来技嘉也开始走不寻常路了啊。

网友:
建议换个电源试试,看看什么结果。

网友:
强制上电摸主板有没有发烫的元件,RTC有没有检查过

网友:
待机摸摸有没有哪里烫手,网卡烫拆网卡,声卡烫拆声卡,桥烫就gg(换桥吧)

网友:
已经亮机了,看好贴子哦,亮机图片已上传

网友:
126脚正常吗,也是2V吗?再看下125脚是不是2.8V左右(VREF),VREF是温控,他接出去有几个分压电阻,看下是否正常

网友:
有时维修真的不能按常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