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

楼主(2018-06-07):
待机电流偏高,不触发,经检测是联想EC坏了,在网上买了一个剪板EC换上,开机一切正常,但就是键盘右边的小键盘不能用,按小键盘的NUM LOCK键,小键盘灯不亮,小键盘不能开启,刚开始认为是键盘坏了,换了一个故障依旧,插上USB口键盘,再按笔记本小键盘的NUMLOCK键却能开启和关闭USB口外接键盘的小键盘,故障有点奇怪,没了头绪,不知是换的联想EC的问题还是其它的问题?

网友:
请各位给点指示,以免走弯路!!!!!!!!!

网友:
直接换个EC应该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情况,EC不带程序就刷个bios试试,我前几天修到华硕,刷bios之后键盘是乱的,最后刷了原装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