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razer T420电源故障

楼主(2018-06-07):
联想Erazer T420电源故障

客户送修,说机器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拆机测试多次,感觉冷机不能开机,通电时间长,热机能开机。
第一感觉就是电源故障。

拆电源发现,这个电源只有12V主输出的。
果断拆电源,

朋友们看到那个12v输出的电感了吗?漆包线已经烧了,只剩下乌黑的铜芯了。

应该是电源输出功率大,风扇散热不行,导致的发热。换了12V电感和旁边的滤波电容。

再多次测试。开机已经正常。。。

网友:
渣想的东西看来水分大啊。挺好的牌打烂了.康舒产的低端货。也可能是风扇故障导致的

网友A:
电感是怎么换的,能否购到原装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是怎么换的,能否购到原装的吗?

一般用拆机的,这种电源很容易坏的。单独的12V供电,其他电压都是主板变压生成的,有点类似于笔记本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