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R不触发维修,附点位图和亮机BIOS

楼主(2018-06-07):
机型:华硕K45DR
板号:DA0XY1MB6E0 REV:E
机器故障:不触发
维修流程:
客户拿过来说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待机正常,因为本人用的是三位数的可调,看不见精确的待机电流,知道故障后那就拆机维修吧,拆机细节跳过
拿到主板后观察主板没有明显烧糊,发黄,腐蚀等问题,那就开始测量待机条件吧,如图:

如图上所写,3V5V待机正常,EC的AVCC正常,LID#正常,ACIN正常,EC复位正常,按下开机键开关上的NBSWON#跳变送给EC正常,按道理来说EC待机全部正常了,为何不触发呢?其实大家可能忘记一样东西,这个机器是AMD的芯片组,AMD芯片组有一个待机1.1V供电还没有测量,在仁宝的板子中叫1.1VALWP,那我们去找这个1.1V的待机供电吧,终于还是找到这个供电了,如图:

这个点正常为1.1V,实际测量为0V,那就测量这个供电的电源芯片的控制吧,如图:

1.1V的控制现在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此时1.1V没有电,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控制的名字居然是S5_ON,熟悉广达的机器都知道,S5_ON是EC发来的,一般控制南桥待机供电,那这个1.1V确实是给南桥的,没问题,但是关于S5_ON的高电平什么时候有,在广达时序中并不固定,在有的主板中待机EC读取程序后就能发出S5_ON开启南桥待机,有的时序中EC要收到开关键跳变后才能发出,此时陷入一点点思考,那这个机器现在没有S5_ON到底正常不正常呢?
其实没有必要陷入这个循环里面,不管是EC读取程序后还是收到跳变发出,反正现在就到发出,因为我开关键跳变发给EC正常了,那你待机不发出,现在收到跳变总该发出了吧,那还是不发出,那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了,就是EC程序
此机器的EC是IT8518E,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在EC的背面有一个4MB的BIOS芯片,那这个BIOS芯片是不是带了EC的程序呢,其实打开点位图,看信号名就好,如图:

如点位图,这个BIOS芯片的1 2 5 6 脚全部带有EC_,那自然EC的程序就在此BIOS芯片里面,既然锁定问题在BIOS上面,那就刷程序吧,找到程序后刷了程序一按开机键,指示灯都亮了,开机正常了,接上屏亮机了,机器修复,在本人发帖的时候客户把机器拿走了,没有来得及拍亮机照片。
在机器修复后去待机测量1.1V_S5电压,还是没有,所以证明华硕K45DR这个机器是EC收到开机跳变后发出S5_ON开启南桥待机供电,待机不发出S5_ON k45dr 点位

网友:
厉害了大佬,这么详细,对我们小白太有用了,看完感觉思路很清晰,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虽然刷bios就好了,但是测试条件一个都没少,对于新手来说这是最好的经验了。

网友:
华硕板子垃圾了,我见到华硕笔记本都头疼

网友(2018-07-29):
要是刷了BIOS还是不行,ec也换了,你上面的供电都有,怎么搞?我就遇到了,啊啊啊啊啊

网友:
有时候1.1v电压会不足.这可能就是电容老化造成的.一般将电容更换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