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奇葩另类不过隔离+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6-07):
接机一台Lenovo Z475 客户描述 不开机 拆机查看之前的同事修过一次 初步检测 不过隔离且电流表有时候0.000 有时候瞬间闪0.28 .。。等等电流 第一步:打阻值 内存供电偏低 0.005 暂且放过 测量公共点 电压4V  测量公共点阻值正常的 3个隔离管 无击穿现象 测量充电芯片条件 均正常 不发出ACOK

在测量一会后 想了下 决定给ACOK 直接给个电压 于是短接PR6   此时发出熟悉的Z系列吱吱吱的声音

这个吱吱声 修过在公共点100的电容 也修过在内存供电的电容 听这个吱吱声在内存供电电容 将此板设计的空位电容及其他的固态电容(3.5v的滤波也是高发病区)全部更换与添加 防止返修

再测上电 公共点正常 触发跑1.08A不动 此时风扇不转 测量CPU的电压和NB电压 竟然一模一样为0.8V 这肯定不对的  加上之前的内存供电阻值偏低 拆下CPU 内存供电阻值果然已经正常 换U 风扇已转 接屏亮机!

( 以后有遇到此板或者Z370 Z470这种故障的兄弟 皆可秒杀)

网友:
AMD的CPU太垃圾了太垃圾了,我也遇到很多坏了的

网友:
我还没有修到过多少AMD的机子。I3的机子修的多了。

网友:
可以可以,,拆了那么多。。。。。。

网友:
这种主板运行太慢,cpu爱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