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上电马上断电维修

楼主(2018-06-07):
同行拿过来,说上电马上断电,华硕B85m-G

   首先上电不到三秒就断电了,不好测试电压,不是那种一直上电断电再上电,断电就不动,可以再次上电,用万用表,一直测试,都出内存供电,桥供电等,测试到CPU供电,表也到2.5V这样,但不好测试没有出来,感觉没有那么高,强制上电,CPU是没有电压,于是下载去官网下载了一个BIOS,刷上,还是一个样,在论坛搜这个型号,也没有遇到一样的故障,算了。没有招了,后看了一下CPU供电管理ICASP1253,搜了一下定义脚,结果有一个贴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5826-1-1.html 是也是这个管理芯片的,看了他的图怎么设计是一样的呢,后看他所发出的点位,我测试开启PQ735  开启有3.3V,不过是马上没有了,因为是断电了,后会不会这个开启不稳定造成, 拆了这个PQ735 小三极管,上电,不会断电了,插上小喇叭,有内存嘀嘀报警的声音,应该跑码,上内存却还是会断电,之后换座子 一样,后会不会BIOS问题,刷回原备份的,还是一样,后换了一根内存能显示,再插回原内存也正常,但多点几次上电,偶尔还是会风扇转一下,但再点又能正常。。。。。。。无语,后补回PQ735 ,也是能正常显示,晕,不知道 什么引起的,之后再多点几次还是会出现偶尔风扇转一下就停的现象。 有时候进BIOS没有多久就会自动断电,不知道什么问题引起了,换了PQ730 也会这样,偶尔会掉电     不知道CPU温度前面那个96.8F 是什么意思
华硕 B85M-G

post_deleted

网友:
台板 我都是直接给客户换板的 哈哈

网友:
唉,这板搞不了,不定时断电,有时候 十几分钟就断电,排除了电源和内存,没有这个CPU,应该还是主板问题多

网友:
看下温控..修过一块B85-PLUS故障和你这差不多..温控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的板子是不好修,俺也遇到过自己用的H55昂达的-----最后测者测着又自己好了,估计不靠谱......没图纸.....

网友:
极有可能是温控出问题了。另外你问的96.8F是华氏温度标示法,它就等于摄氏36度。

网友:
所以最后是哪里问题,楼主貌似没说完

网友:
围绕那个PQ736周围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问题。因为拆零件时那一块都加热了,可能加焊到旁边什么零件了

网友:
cpu没供电,该先查cpu上下管对地阻值和好坏,强行上电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内存条件可以用假负载打对地阻值,直接换座子,麻烦,而且还不确定是不是座子问题

网友:
这样就没有修下去的意义了,现在没有找出问题或者问题难搞一点没啥把握的都不浪费时间了,

网友:
这板后面又返回来,一样的故障,最后确定问题,是一个温控的管子出问题,今天 又遇到一样板,一样的的故障,直接找温控的小三极管,短接,正常开机,所以这故障就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96F是华摄氏度,不用管它,温度没毛病

网友:
这种情况的板子是不好修

网友:
那个是温 控管呢?    可以说一下 吗?

网友:
我看错了吗?连内存座子都换了?

网友:
现在故障还在,没有修好吗 。IO的电压检测正常?

网友:
遇见这种板子时好时坏太让人头疼了,客户的机子还是换板比较稳妥!

网友:
会不会是mos管段路啊。。。。。。。。

网友:
额 台式机主板有些问题确实不是很好修啊

网友:
从商业经营角度来讲 台式机主板随机 疑难杂症 维修价值不对等

网友:
PQ735边上的电阻是不是腐蚀了?、

网友:
最怕这种不稳定的 !!!!!!

网友:
没有经验 楼主你有没有什么思路 分享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