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无故黑屏不开机现在硬盘拆了开机电流200ma是不是上层坏了

楼主(2018-06-07):
6s用着无辜黑屏。夹电短路擦到c4023直接敲掉不短不漏电。开机直接200ma定电流能连电脑dfu模式。刷机一直正在等待iPhone也没错误爱思刷无法切换恢复模式。怀疑硬盘拆了换个确定好的一样情况。之后硬盘拿了刷还是一样。新手,求老师傅指教

网友A:
你查下硬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不?供电 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硬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不?供电 对地阻值

电压阻值都没问题,感觉cpu挺烫

网友:
修好了没  啥问题  楼主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