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8-06-07):
开机电流上到0.26左右,示波器测量内存供电及显卡供电电感均有波形闪动,唯独CPU 没有电压,经没量发现CPU供电芯片VR_ON没有电压,图纸显示此电压来自EC, 请问:EC需要收到哪些信号才能发出这个VR_ON信号?

网友:
搜索下这个时序 查下

网友:
先刷个BIOS啦。。。。。。。说不准就好了

网友:
这个要按时序来,时序非常重要,VR_ON  反推时序,你这个机器板号多少?》

网友:
买个图纸按时序,打下各电感阻值看有无异常。

网友:
EC需要供电  时钟 BIOS   也要的吧

网友:
EC有问题也有可以。。。。。。。。。。。。。。。

网友:
EC本身有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VR_ON多少伏正常?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主板,这板子才多少钱

网友:
现在搞定了么?什么情况造成的

网友:
好像CPU开启是要前面的所有电源PG正常咯才正常出来的哈 。有这种可能的。呵呵

网友:
你这个图太少看不全,,,,,,,,,,,,,,,,,,,,,,,,,,,,,,,,,,,,,,,,,

网友:
这种问题 首先要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再就是usb接口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 pg   刷程序

网友:
先看转换电压正不正常,有时候转换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CPU供电没有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6586-1-1.html看看这个帖子,兴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EC要先打开南北桥,显卡,内存的供电,供电正常后,EC会接收HWPG,这个信号一定要有3.3V,然后EC才会发出VRON给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