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7010商用台式机开机电源指示灯黄色闪烁2下+3下,黑屏有人碰到吗?

楼主(2018-06-08):
Dell optiplex 7010商用台式机开机电源指示灯黄色闪烁2下+3下,CPU I5-3470   黑屏不显示!
不上内存有报警,诊断卡应该不跑的一直04   上内存(换过几个内存了)主板不报警 但是不显屏。、
换过CPU G2030 G1620也是一样。CPU会发热,主板电压全都有正常,除了CPU 集显供电LP7没有供电外(CPU风扇插座边上)
刷过一个BIOS 也是一样不上内存会报警。。。。在查问题中,,,,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吧!

dell optiplex 7010原机BIOS

网友:
重点查查内存供电什么的 继续是刷bios吧

网友:
刷原厂BIOS 。上电后强制关机,重复3次.OK

网友:
把电池装上试试

网友:
学习了,这真是一种奇葩问题,刷BIOS都不能好,果断换版吧

网友:
看看内存总线上的3.3v是不是正常

网友:
重点查内存,刷bios............

网友:
内存条件查了没

网友(2018-08-30):
我这有一片,报警不显示,楼主这个搞好了吗??

网友:
DELL的报警一般2,3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