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1 1.0 是不是BIOS问题

楼主(2018-06-08):
    能点亮  电池有电 每次断电开机就会出现 载入最佳设置。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你查查bios看看保存没啊 ?如果保存了、那就检查cmos电路把!

网友:
刷一个BIOS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时间一直能保存。就是BIOS 设置不行

网友:
一般不是BIOS问题,是RTC电路或者是电池原因,你看看电池是否有点,电池到RTC的 VCC3.3_BAT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BIOS保存和PCH和IO 和RTC电路都有关系

网友:
具体你没提示 VBAT电压等关键信息,我无法帮你判断

网友:
刷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