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遇见华硕A541U一奇葩故障,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8-06-08):
        昨天早上刚上班,接一客户换硬盘和内存,华硕A541U   7代的U,来时测试机器开机进系统没有问题,给客户报价,同意后直接拆机开干,硬盘,内存,系统,搞定收工(小提示:此机器装WIN7,除了触摸板不能用,别的都正常客户用的外置鼠标,也不介意)      重点来了,机器都装好后要给客户开机试一下,WHAT,单电池不开机,插适配器能开机,进系统看电池,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拔掉适配器立马断电,此处有点懵了,机器来的时候就是直接单电池试机能使用,拆机拆出问题?不可能这么寸吧??好吧,继续拆,测量电池无电压输出【最后弄清楚才知道地线无连接,此为后话】,充放电模块外观无异常,本想着主板拿掉维修的,突然看见主板电池接口和电池链接的地方有个螺丝没有上,螺丝孔的位置又是地线分开两半,上面有一个锡箔纸的垫片(此机器的电池做工真的不敢恭维,电芯直接裸露,电池内置,不好取出,当时加内存拆板子就有点儿费劲)拆机的时候知道这有一个螺丝的,但是当时拆机掉了一个螺丝,装的时候正好就这个螺丝孔没拧,现在又注意到这个地方,直接补了一个螺丝上去,再测试机器,尼玛,单电池直接开机进系统
      一颗小小的螺丝引发的故障,如果当时没注意这个螺丝,肯定要费时费力的维修板子了!
      以前也有过修完机器主板上的螺丝可能忘了就少拧一两个的,这次是真的栽螺丝上边了,幸好没有酿成大祸!
      特发此贴,引以为戒,维修还需细心谨慎才行!!!!

网友:
这个我知道了,好多新机子都有这个设计,遇到过acer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把评论、点赞、加分、留给愿意分享的人、双击评论 666

网友A:
感谢分享 受益匪浅!恐怖的设计啊 换做是我 很难理解了 也许真的就修主板 或者换电池去了

网友B:
这也提醒我们拆螺丝的时候 千万要用心去记!

网友C:
还好发现了,不然真有得搞啊!维修真的需要细心啊!!这种能开机的机子加装东西有时候真有点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受益匪浅!恐怖的设计啊 换做是我 很难理解了 也许真的就修主板 或者换电池去了

感谢加分!!!本来就是奔着修板子去的,幸好看见那个螺丝孔,地线分开,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真没想到就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提醒我们拆螺丝的时候 千万要用心去记!

以前的机器主板螺丝就算少拧都没啥问题,主要这个螺丝孔特殊,是连接主板和电池接地线用的,马虎真心要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发现了,不然真有得搞啊!维修真的需要细心啊!!这种能开机的机子加装东西有时候真有点怕怕!!

小心谨慎就行了,不过加装硬盘内存之类的机器还是要拆机之前测试好,要不然拆完有问题就说不清了,准备工作做好了,也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是吗

网友:
ASUS這個設計有缺陷的,不知道是哪個傻設計師搞出來的,已經碰到好多類似的了

网友:
曾经碰到 ACER 一超薄本,底壳有颗螺丝松了,不开机。。。
查了N久,才发现

网友D:
记得那是个超极本  白色 预装WIN8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那是个超极本  白色 预装WIN8

薄倒是挺薄的,金色的A壳,15.6屏

网友:
现在这种机器多的,以后要注意。。。。。。。

网友E:
这个真奇葩,和东芝的螺丝有的一比

网友F:
这样也许是为是换屏方便吧,不拨电池换屏烧屏的案例不在少数,这样的设计换屏只要拆一粒螺丝就相当于拨掉电池了

网友:
现在的新这个样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奇葩,和东芝的螺丝有的一比

东芝容易拧断线那个,真心要短螺丝

网友:
怎么现在才发现嘛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华硕本来是RTC有问题处理过以后就好了,亮机了,刚要装又不亮了,后来发现板子一受热就会亮。。。。。

网友:
这个螺丝我也遇到过,装上就能电池输出!!

网友:
你们都说多的 为啥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网友:
还好楼主没有大修主板上电路故障,只是个小小的螺丝

网友:
真是奇葩,居然是一个小螺丝引起的故障

网友G:
我一般拆机都是准备一个螺丝盒,把那个位置的螺丝放到对应的盒子格子里,这样永远也不会乱、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拆机都是准备一个螺丝盒,把那个位置的螺丝放到对应的盒子格子里,这样永远也不会乱、丢的。

我一般也是外壳螺丝一个盒子,主板螺丝一个盒子,有时候螺丝多了,磁铁吸力不足,拧着拧着就甩丢了

网友:
还有的机子不装后壳就检测不到电池 后壳上有个小钮需要顶住主板上的按钮才行的

网友:
asus的内置电池就渣。。各种不触发。。。拆机放下电 就好。。。。

网友:
太大意了

网友:
还好发现了,不然真有得搞啊!维修真的需要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也许是为是换屏方便吧,不拨电池换屏烧屏的案例不在少数,这样的设计换屏只要拆一粒螺丝就相当于拨掉电 ...

这个螺丝在主板上面的,亲。。。。。。。。。。。。

网友:
我曹    还有·这个的啊   没遇到过   我记得基本就是直接不开机的

网友:
我在ACER机器上遇到过。。。。。。。。。。。。。

网友:
现在好多新机子都有这个设计了

网友:
现在东西质量不行!!!!!!!!!!!!!!

网友(2018-07-20):
感谢楼主分享  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我知道了,好多新机子都有这个设计,遇到过acer的

网友:
以后干活要细心了。。。。。。。。。。。。。。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期待后续

网友(2019-05-11):
非常感谢,看到你的帖子,解决了我的难题,我也是A541U,装了个内存,就出现了你这这样的情况,百度了下非常幸运看到这个帖子,5分钟解决了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很清晰,学习了,高手

网友:
果然奇葩啊。。。。。。。。。。。。。。。。。。。。。。。

网友:
以后要注意

网友:
遇到过,拆电池部分也很恶心,电芯裸露,拆个板都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