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TOSHIBA SATELLITE P70-A-110 - QUANTA BDB BIOS

楼主(2018-06-08):
迅维快修工程师CZM分享TOSHIBA SATELLITE P70-A-110 - QUANTA BDB BIOS:

迅维快修工程师CZM分享TOSHIBA SATELLITE P70-A-110 - QUANTA BDB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把评论、点赞、加分、留给愿意分享的人、双击评论 666

网友(2024-10-11):
昂达GT730K典范1GD3显卡开机没有显示没有图像,拆机测发现没有显存1.5V供电,是由U5印丝BDB=AP3436A控制。。。测
U5印丝BDB=AP3436A  2脚VCC '3脚VIN:  3.3V
U5印丝BDB=AP3436A   10脚EN开启:0.03V(正常3.3V)

分析:印丝BDB=AP3436A  10脚EN开启电压不正常,是由旁边的Q10印丝K6N=MMDT3904-7小六脚三极管控制,,,果断更换一片全新K6N,,开机显存1.5V出来了,屏幕显示有图像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