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小白关于有ID的拆机硬盘

楼主(2018-06-08):
请教各位大师,假如一个苹果6 64G ID主板 那么拆这个64G的硬盘可以给其他苹果6用?不是说硬盘 CPU 码片 基带是套件嘛
手机

网友:
可以的,把底层数据写好就行了

网友:
硬盘可以改写数据,你把元硬盘的资料写进这个硬盘就可以

网友:
硬盘可以用的,编程器重新写下就行

网友:
多找点资料去看看 有待学习。。。。。。。。。

网友:
可以的,拆下以后写一下底层数据,就能给要扩容或者硬盘坏的机器用了

网友:
硬盘可以重新写 底层的 那些扩容的机器都是吧原先的底层抹掉 在写新的上去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套件指的是什么 硬盘只是存储了一些底层数据 现在换硬盘没有底层数据是激活不了的 只要你有底层数据写的哪个硬盘上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