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8主板双路不开机

楼主(2018-06-08):
华硕x58双CPU不跑码,上CPU1就可以开机,怎么修?

网友:
另外一个是CPU0吗。要按顺序装的吧

网友A:
另外一个是CPU0吗?另外一个是CPU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是CPU0吗?另外一个是CPU0吗

另外一个是CPU2,是按顺序装的,求大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