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501J触发掉电 不定时掉电 有没有修道过的 。指点一二

楼主(2018-06-08):
华硕UX501J触发掉电  不定时掉电  有没有修道过的  。指点一二

目前只修了BIOS

换了充电芯片

客户说电池鼓包了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电池的缘故

网友:
华硕没图纸的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A:
掉电个毛线   直接拆了两个保护隔离管  和公共点的精密取样电阻、直接飞线公共点   现在还在测试  没有关机的现象  不知道行不行  晚点在回复

网友:
在播放  动画   哈哈哈   宫崎骏  龙猫

网友:
以前修过 USB短路引起的 看看接口

网友:
單適配器不能顯示嗎?先檢查一下主板各大供電的工作情況,重點是有的芯片供電電壓不足偏低,也會導致這樣的情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个毛线   直接拆了两个保护隔离管  和公共点的精密取样电阻、直接飞线公共点   现在还在测试  没有关机 ...

这样能开机也是强大,ACIN断开一个上拉吗、

网友:
修过杂牌,用适配器自动触发不断重启,插上电池再用适配器就正常了。华硕应该不会这样吧

网友:
这样写我也是没有说了,一个一个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个毛线   直接拆了两个保护隔离管  和公共点的精密取样电阻、直接飞线公共点   现在还在测试  没有关机 ...

这是让谁给修的,我也是服了,直接飞,哈哈

网友:
直接连过!!!!!!!!!!!!!!!!

网友B:
楼主厉害了,要是这样稳定的话,是不是就是隔离保护不稳定啊?

网友C:
建议不去搞什么直连   不安全,   掉电去抓信号吧   看看是那个该死的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去搞什么直连   不安全,   掉电去抓信号吧   看看是那个该死的先掉

华硕的本本没有图纸点位。查什么鸡毛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了,要是这样稳定的话,是不是就是隔离保护不稳定啊?

应该是。现在目前为止。20天了。客户也没有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个毛线   直接拆了两个保护隔离管  和公共点的精密取样电阻、直接飞线公共点   现在还在测试  没有关机 ...

这个·估计能挺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