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AD 1.0

楼主(2018-06-08):
主板不上CPU开机所有电压正常,上CPU开机CPU就不出电压。请问谁修过这个故障?   这种情况从哪里查起?

网友:
你确定VCCSA电压出来了吗,只有0点几。一般由总线电压转换来的,此电压不正常是不会出CPU电压的,CPU坏也不出电压

网友:
CPU好的,  总线也有电压,,,,,,,,,,,,,,,,,,,,,

网友:
查CPU电压开启有没有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