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LZ57小白维修

楼主(2018-06-08):
机器型号:联想B570HM65,LZ57
故障:迅维实地人为故障板
拿到板子,先检查了遍发现严重少件,主要位置待机芯片和VCCSA(管家供电)少件。
1待机芯片目测少件和电阻位移

2.电路图中电阻,电容,在待机芯片自举位置。

3.vccsA位置少件,后面已经装好

查电路图,是作用是供电和自举

1.     目测没有少件开始,维修万用表刚搭公共点,大短

使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公共点,电容短路,拿放大镜观察发现铜丝

铜丝挑断,万用表打值。
然后各大电感,打值正常,检查MOSG有没有悬空过程中发现MOS管被装反
图纸中隔离保护管,

接着开始上电,上电发现公共点电压0v,往后面继续查发现二极管被掉头

然后继续上电,发现3v,5v供电正常产生,之前的VCCSA(管家供电)供电经过补件,也正常产生,

PWM3V,5V 待机

接着查到桥待机时用示波器发现晶振没有波形,仔细观察发现有被掉头,
可调电源待机正常,待机电压也都产生

之后各项条件查完没有发现问题,上U上内存亮机

网友:
这人为故障就做的不专业。。。。。。。。。。。

网友:
此层外加两百精神分,做好事不留名——请叫我小斌斌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聯想b570斯威夫特LZ57白色修復

网友:
拿走我的高清图不也表示表示

网友:
厉害了学弟   迅维去了就不会后悔

网友:
吴大师,功成名就,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网友:
做手脚的主板,能把这些问题找出来,基础和积累不错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