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8-06-08):
同行发上来的联想S300 版号:LA-8951P 拿过来的时候能亮屏,打上显卡驱动黑屏!,加焊显卡都直接不亮屏,电流0.8不动,换了个显卡电流0.9直接不动感觉是没有跑码,测没有集显供电。刷过bios
看论坛上说的集显供电是快亮屏后才产生的?现在是没有思路了,是修集显还是显卡?求指点啊

网友:
咋个没有人啊?今天换了新的显卡也不行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事 你之前不是能亮吗 能亮应该电压都有啊 会不会因为显卡的问题不出集显 集显电压基本都是最后才出来的,实在不行去掉独立显卡上管供电看看能亮不,以前个别机子显卡坏了懒得换,可以用这种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大部分BIOS问题  只会三板斧 刷BIOS不好都送修了

BIOS刷过,BIOS芯片也换过都是一样

网友:
应该就的修显卡时修出问题来了,这个机器按理没独显也能正常显示

网友:
已经解决,换南桥后集显供电出来0.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