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科特(PLEXTOR)认盘,但是进系统找不到

楼主(2018-06-08):
浦科特(PLEXTOR)认盘,但是进系统找不到,而且非常慢

网友:
型号是???PX-128M6S

网友:
换硬盘试过没?或者刷个BIOS

网友:
咋刷啊,固态没搞过啊,指点一下迷津啊

网友:
挂在USB转接上面还是在bios界面显示,进不了系统,进系统以后再连接根本找不到盘

网友A:
坏了  鉴定完毕,找个修复工具试试

网友:
什么工具啊,可以具体推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  鉴定完毕,找个修复工具试试

已经修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