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270X花屏???

楼主(2018-06-08):
迪兰恒进270X花屏,一般是现存虚汗吗????

网友:
不好说 我的270X掉了块电容就花了 这给我折腾的、、

网友:
还能补不,我准备显存加下焊

网友:
要看是怎么花  来张照片呗

网友A:
引起花屏的原因按最常见排列
1核心虚焊
2显存芯片颗粒损坏
3显存电压,GPU总线电压等不在正常值
4板子上有掉件
5BIOS中显存频率过高,有的是超频造成,有的是颗粒老化已经不能工作在出厂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起花屏的原因按最常见排列
1核心虚焊
2显存芯片颗粒损坏

谢谢啊,自检不过卡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