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红屏给个建议

楼主(2018-06-08):
   坦白说显卡不会修,今天我加焊了显存,问题依旧,没有头绪。

网友:
RGB  少一色

网友:
这个要先干  哪个地方..............

网友A:
有点像内存的花 内存换过了没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内存的花 内存换过了没 换个内存看看

我就加焊了一下  是不是需要重植一下?

网友B:
确定显卡问题??
说RGB的没看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显卡问题??
说RGB的没看图吗

插我自己主机也是一样的情况,非常确定

网友B:
显示器呢?                                   拍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呢?                                   拍几下

显示器绝对没问题,是我店里的显示器

网友:
什么显卡啊?型号。你是红屏可以使用没别的问题还是红屏会死机什么的。

网友:
看着不是  RGB 的问题  不是核心就是显存

网友:
这样花屏跟内存、显存有关,或者VGA线有问题。

网友:
加焊GPU,有软件就测显存,先焊一下GPU

网友:
好文章谢谢作者分享,祝大家健康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