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70p屏幕跳变无思路了

楼主(2018-06-08):
客户拿来就这个问题详细和客户聊天他说进过水拆开看没有水剂

网友:
没有掉件啥的
阻止都对。。。。。。。。。。。。。。。。。。。。。。

网友:
换屏线,看下有没有LVDS芯片 不行差不多可能就不用弄了,CPU

网友A:
我看你那好像有个LVDS,外接怎么样

网友B:
仔细看看主板上哪里有水,特别是屏线,量下看看屏上有没有哪里电不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那好像有个LVDS,外接怎么样

外接正常。。。。。。。。。。。。。。。。

网友A:
先把BOSS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外接正常。。。。。。。。。。。。。。。。

LVDS芯片和屏线看下

网友D:
以前遇见同样故障 最后没解决 当时屏幕接口里面的针 插得连起来的 记忆犹新 最后我跳开来 还是没解决这个问题!楼主不妨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VDS芯片和屏线看下

屏线都扒开看了你说的LVDS芯片是哪个啊
小哥哥告诉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屏线都扒开看了你说的LVDS芯片是哪个啊
小哥哥告诉一下

没看电路图?CPU座上面那个是什么芯片,呀 你屏换过测了吧,不要扯了半天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见同样故障 最后没解决 当时屏幕接口里面的针 插得连起来的 记忆犹新 最后我跳开来 还是没解决这个问 ...

我换自家验机屏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见同样故障 最后没解决 当时屏幕接口里面的针 插得连起来的 记忆犹新 最后我跳开来 还是没解决这个问 ...

我换自家验机屏了
还是一样                                                           。

网友:
我说的是当时我修的是老的DELL主板的屏接口 那个老的板子 接口是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电路图?CPU座上面那个是什么芯片,呀 你屏换过测了吧,不要扯了半天屏坏了

换过屏了 CPU和屏线那个芯片是NPC81208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屏线都扒开看了你说的LVDS芯片是哪个啊
小哥哥告诉一下

那个芯片是LVDS吧,我这也没图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也许有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主板上哪里有水,特别是屏线,量下看看屏上有没有哪里电不正常的

说是进水了但是拆开看没有一点水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把BOSS刷了

BIOS刷过论坛的都不开机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过屏了 CPU和屏线那个芯片是NPC81208

你有图没,要不你加下QQ,这里等下搞个灌水就不好了,芯片查不到,没看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图没,要不你加下QQ,这里等下搞个灌水就不好了,芯片查不到,没看错吧

908089975                               。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过论坛的都不开机                 。

外接正常的话 BOSS基本可以不用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是LVDS吧,我这也没图

还不去修机器 又在这扯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还不去修机器 又在这扯淡

外面这么大的水,这两没多少事,你还不是一样

网友:
建议找个BIOS试试 这个应该是在检测屏 还是哪里有不对的 板载U而且外接正常 U可能性小 或者有可能DELL屏上面有码片 是不是屏还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外面这么大的水,这两没多少事,你还不是一样

我有事做啊 可以边玩边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事做啊 可以边玩边做啊

你那面下雨啦大么
??????

网友:
兄弟 直接换屏线就可以了,不用看了、

网友F:
先外接显示器进BIOS把自检关了看能正常不。不然就是屏参出错,导致屏自检了,刷下显示屏的屏码试试。我前不久换DELL屏忘了告诉卖家,发过来换上就四色,联系卖家后刷屏码就正常了。屏码芯片在屏上,屏线没插好(两头都得检查)也会出现四色反复。你那种屏,屏因为翻开合上,有可能造成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外接显示器进BIOS把自检关了看能正常不。不然就是屏参出错,导致屏自检了,刷下显示屏的屏码 ...

楼上正解,要么屏码片,要么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