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明基FP93VW显示器

楼主(2018-06-08):
明基FP93VW显示器,不能正常显示。

打开机壳,见板。上电,测量5伏和3.3伏电压正常。但是开机后5伏和3.3伏却大幅下降。怀疑驱动板有短路,经测量电阻正常。再观测电源板,发现有三个滤波大电容鼓包。更换新电容,故障排除。

这次维修,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得到新经验:
第一,电容鼓包,如果没有负载,电源输出电压可能还是正常值。
第二,加上负载导致电压下跌,不一定就是负载有问题,也可能是电源自身问题。
第三,看见鼓包的电容立刻换掉,免得走弯路。

网友A:
现在新的显示器这样的电容已经很少了,以后要用别的方法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的显示器这样的电容已经很少了,以后要用别的方法判断了

是的,随时跟上变化。

网友B:
电压不正常 还没有见到过 这个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正常 还没有见到过 这个情况了

是很少见,所以总结了经验。

网友:
这个很像屏问题  楼主技术还可以的

网友:
会测量电压的都是高手啊,小白就是看看电源板,如果换了零件还是没输出,我们一般就直接把电源板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