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P-Q118 不触发 没待机维修

楼主(2018-06-08):
型号:TNP-Q118

插入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看到可调电源的19V 会快速的闪一下。。。。
心里想看来是短路了。。。。。于是反复几次插入可调电源 确认了想法
拆出主板看到板子没什么烧毁,测电容对地为0
打算烧鸡的时候看到内存还没拆,拆除后看到内存插槽还有帖子 撕开后看到烧毁的痕迹
看到EC21 EC17 烧毁,直接更换电容后 机子修复。。。。

网友:
修过几台内存贴纸下电容短路的了

网友:
大神666666666.学习学习了大神666666666.学习学习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还是比较好查的,修好短路点,要注意查保护隔离那边吧?

网友:
这种捡钱的机器就应该多遇到几台,哈哈

网友:
好久没修到大短路的了,捡钱好帮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