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0-70小通病一个

楼主(2018-06-08):
学校的机器 2天都是大短路   拆机烧鸡显卡聚烫   不想换显卡 直接把显卡拆了 电感翘起来  就把独显屏蔽了  下次你们遇到了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样也行???不会短路吗,或者如果不拆显卡,只翘起来电感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