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8-06-08):
各位老师好,我是新手,手上有块华硕华硕P8H61M-LX主板,装CPU和内存,开机不触发,无任何反应
主板上的绿色小灯,通电未开机一直亮着
开关针电压3.4V,重启针电压1.96V
重新从官网下载了BIOS文件,刷了也不触发
短接电源绿线,主板开机,并正常显示,放开绿线短接,短接开关针,依旧不触发。
请教各位老师,这个主板从哪下手,谢谢指教。

网友:
短接绿线可以开机,进入BIOS,显示3.3V 5V和CPU电压都正常

网友A:
断线了吧.......................

网友:
查pson  信号  直接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了吧.......................

我看过,没发现断线,请教主要是看什么位置有没有断线?谢谢

网友:
短接可以正常开机的话,说明整个大的供电算是正常吧,表笔可划O_PWRBTN#(IO)能正常开机的话那就有可能PWRBTN#到IO之间的线路或者是元器件有问题,这也不能排除io和pch的工件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重启电压不正常啊  1.96V低了  查下线路  注意小电容

网友:
先检查IO周边的触发电路   待机    后检查CPU供电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