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Sager笔记本 型号:N850HP 版号:6-71-N85P0-D03 N850HPMB-0D BIOS

楼主(2018-06-08):
Sager笔记本Core i7平台 15.6寸游戏本 型号:N850HP 版号:6-71-N85P0-D03

网友A:
又是蓝天代工的笔记本啊!这个机器的图纸好找到吗?

网友B:
开机快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快不快。。。。。。。。。。。。。。。。

原机备份,版号对上就可以了,第一次会重启几次,后面开就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是蓝天代工的笔记本啊!这个机器的图纸好找到吗?

国外货,主板都找不到别说图纸了,我这台是大短路,显卡供电场管短路,弄好能开机但进系统过会风扇狂转掉电。蓝天主板拔掉风扇会报警掉电,所以排除温控。应该是显卡挂掉了

网友D(2018-10-22):
我的是D02的神舟刷了开机慢。BIOS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D02的神舟刷了开机慢。BIOS是好的

感谢支持,开机慢可能ME不一样,毕竟你版号有点区别,能用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国外货,主板都找不到别说图纸了,我这台是大短路,显卡供电场管短路,弄好能开机但进系统过会风扇狂转掉 ...

你说的弄好是什么意思,换显卡还是直接拆掉所有的显卡供电MOS管??
我这一台一样的,也是显卡短路,直接拆掉MOS管,可以开机进系统了,但一会风扇狂转,就掉电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弄好是什么意思,换显卡还是直接拆掉所有的显卡供电MOS管??
我这一台一样的,也是显卡短路,直接拆掉 ...

显卡挂了66666666666666666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显卡挂了66666666666666666

不换显卡的话,拆掉显卡的供电管,能显示进系统也能装好集显的驱动来正常用,就是开机10几分钟后风扇狂转就掉电了,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换显卡的话,拆掉显卡的供电管,能显示进系统也能装好集显的驱动来正常用,就是开机10几分钟后风扇狂转就 ...

这款显卡坏就会这样,换板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弄好是什么意思,换显卡还是直接拆掉所有的显卡供电MOS管??
我这一台一样的,也是显卡短路,直接拆掉 ...

你也可以尝试把显卡拔掉试试,没图纸不好搞,要不然屏蔽显卡信号是可以用的,这么高配置

网友(2021-11-13):
拆掉显卡的供电管

网友(2022-05-07):
我手上有台这样的机子,两个风扇都不转,控制信号不知道走到哪去了,图纸也找不到

网友(2022-08-24):
我这个显卡周围都烧糊了,估计难得搞了

网友(2025-08-07):
我说是刚好也有这台,先下载刷个试试看能亮机么先  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