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小平板不充电了

楼主(2018-06-08):
附图两张  客户说:昨天用到没电,  充10个小时还是0      拿到手开不了机                    插上充电器可以开机  可不充电还提示提示你插上充电器    电脑搞的多点,平板修的少,问下有哪些问题                             尾插那里晃晃没反应。。。。。

网友A:
电池的问题概率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问题概率比较大。。。。。

电池现在是3.3V  低了点         标的是3.8        低了这么点就死了吗

网友:
淘宝淘个换下试试。。。。。。。

网友:
这个电池应该可以激活吧  用电流表试试能不能激活   典型的电池充不进电

网友B:
换电池试试,现在好多电池的保护板容易坏,电芯倒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试试,现在好多电池的保护板容易坏,电芯倒没问题。

好  今天 订个电池看看            字数不够#24

网友:
电池换上  OK了......................................

网友:
原电池可以用电流表激活,再用直充充电,不过如果再次用到亏电,电池还是识别不到直充,总体来讲是电池性能下降的缘故

网友:
这种问题、建议你先考虑下电池、如果不是电池、那就要考虑主板的充电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