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关机不彻底及重启不显维修

楼主(2018-06-08):
下午一同行拿来一台戴尔机子,说关机后开关灯还是亮的,重启后屏幕不亮,喊看下啥问题。

  接过机子看=了下型号,N4110。之前有些机子关机后指示灯亮,是因为系统问题,就先进PE试了下,结果在pe里面关机的时候直接定屏死机,那这就跟系统本身没关系了,果断拆机。

拆到光驱的时候发现这机子加了固态,光驱位是一个托架,里面是机子原来的机械硬盘,拆到这心头一动,就又开机关机试了下,OK的,果然是光驱托架引起的。

  故障出来了,但是要说喊同行换托架的话,估计就票子就没了,想了想还是把板子拆下来,看能不能不从主板电路上解决问题。

  C壳拆开,集中在光驱接口的地方,如下图。

经过测试,在光驱位硬盘插上的情况下,机子关机后电流一直保持在0.5A的样子,MOSQ24两边都有5V,但是控制极却是0V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正常情况下,Q24控制极0V的话,管子不会导通,+5V_MOD应该是0V才对,由此判断Q24损坏,但是当我用万用表打值的时候,却发现管子是好的,麻蛋,这是不是该怀疑人生了?

  拆,把Q24拆下来,在料般上拆了个一样的3MOS管换上去,等板子冷却后开始上电开机,进入桌面后又关机,最后电流还是保持在0.5左右,比之前稍高一点。

马上抄起万用表测了下Q24的两端,跟之前一样还是5V,不过控制极跟之前不一样,这次是13.8V的样子,随后直接测Q27控制脚MODC_EN这个信号,是3.3V高电平。

  MODC_EN这个信号不用说肯定是来自南桥了,难不成还要为了一个小问题去动桥?

NO

我看了下光驱接口电路图,发现它所有的引脚都是用了的,如下图。

  而在其它机子上面,光驱接口的一些脚位是悬空没用的,那就是8脚(设备检测)和11脚(厂商测试)。

看到这2话不说就剪了一点儿纸胶带,把光驱托架上对应脚位(11脚)粘住再上回机子,上电开机关机,OK,故障解决。

  兄弟姐妹们,以后遇到这种故障,不用换托架也可以解决了,基本上零成本。

加分加分,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粘的是哪个脚啊?是让MODC_EN这个信号待机时保持低电平对吗?

网友A:
楼主意思是把8、11脚盖住,不能和主板上接触?

网友:
楼主666 这种问题都能解决,学习了。

网友B:
托架上应该有开关才对 好像联想和HP这样 其他没这问题吧

网友C:
这个问题关键还是光盘托架自身有问题了

网友D:
其实也不用这样,不就是光驱那里嘛,都是上托架引起的

网友E:
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换了个托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换了个托架就好了

这个法子不用换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不用这样,不就是光驱那里嘛,都是上托架引起的

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关键还是光盘托架自身有问题了

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托架上应该有开关才对 好像联想和HP这样 其他没这问题吧

这个托架没开关。  其它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意思是把8、11脚盖住,不能和主板上接触?

11脚。

网友F:
这个笔记本的设计真的有问题,记得好像那个喇叭那里也会搞出问题

网友G:
意思以后还要买戴尔专用托架了,我买的一般的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H:
这种问题 直接换托架号收钱 我买的一般的还没遇到过呢 用好点的托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意思以后还要买戴尔专用托架了,我买的一般的还没遇到过呢。

也不是戴尔专用的,其实大多的托架都没问题,个别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问题 直接换托架号收钱 我买的一般的还没遇到过呢 用好点的托架

同行客户的本子,本来就收得不高,换托架当然也可以,不过这样做能尽量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笔记本的设计真的有问题,记得好像那个喇叭那里也会搞出问题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以后留意下,谢谢。

网友:
楼主把11脚遮盖住解决问题的确是一个节约成本的好办法,我想问一下,如果他这个11脚未采用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