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286 2915-B 3330-B 显卡容易返修

楼主(2018-06-08):
请教各位大神,用什么方法做A1286 的显卡没那么容易返修基本上每台维修的都已经更换全新的芯片,但还是1个月左右返修
试过重植本来的,也一样容易返修。
换原装靓的焊油也试过,换新的无铅锡球也一样
换全新芯片的时候把全新芯片的锡球换了,也一样。

网友:
温度高这机子

网友A:
改集显,刷BIOS可以解决,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微信138851155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集显,刷BIOS可以解决,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微信13885115502

你的刷BIOS程序后,还要改硬件吗?如果不该硬件那还可以。

网友:
是什么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集显,刷BIOS可以解决,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微信13885115502

但客户需要windows/外接/还有些需要独立显卡的

网友:
N 卡,A卡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高这机子                                                                                         ...

所以就想看看怎么处理才好。。。。

网友C:
散热问题一定要处理好,要么就真的没实质性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问题一定要处理好,要么就真的没实质性的解决办法

你们做的也是返修吗?????。。。。

网友:
用苹果系统应该会好点,但大多数都用来装Windows。

网友:
显卡温度多少,高就改成常转,你在返几次板子都受不了

网友D:
这玩意不改集显肯定返修啊,有缺陷的啊

网友:
温度高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改集显肯定返修啊,有缺陷的啊

试过好多方法都是出现同一问题。。。。

网友E:
这款机器应该可以完美安装win都是

网友F:
这个问题遇见几个了,一般我都不告诉他们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遇见几个了,一般我都不告诉他们怎么搞。

说来听听想跟你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器应该可以完美安装win都是

可以的,但改集成就不可以了。。。。

网友G:
这机子普遍温度高,想不返修只能从散热这片处理一下,不行就改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子普遍温度高,想不返修只能从散热这片处理一下,不行就改常转

好,我这边很多这种机器的,下次试试

网友H:
1286这款机器都是有这个问题  一般都是断不了根 只能改集成

网友:
引用 网友H:
1286这款机器都是有这个问题  一般都是断不了根 只能改集成

改集显有些客人不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