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维修一例

楼主(2018-06-08):
接客户U410一台,插上电源大短,心想应该好判断,果然一番寻找19v滤波电容发现情况,变色,立马换掉,再打阻值500欧左右,接电源,没开机状态可调电源红灯闪烁,电流不大0.02到0.05跳变,应该后级出了问题,打各电感阻值,5v待机40多欧,对比3.3电感,阻值明显不对,一路寻找,确定95831短路,95831引起5v短的遇到几例了,换掉阻值恢复正常,接电源,我靠还是可调电源红灯闪炼,继续测后面没发现状况,查隔离管,N沟道g极电压低,不导通,查了充电芯片条件,都正常,换了芯片,隔离管等一个样,以为是过流检测或后级有问题,硬是搞了一个多小时,最终无意间把可调电源跳到19.6v不闪了,反复试了多次正常,无语了,一般19v都行的,失算了,适配器也是20v的,长见识了。

网友:
19V是可以的,主板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
比较少见了,呵呵

网友:
估计主板还是有问题的!零点几的电压 不会导致l短路指示灯亮的

网友:
不致于吧,我每次调电压18.5-20V之间都是可以的

网友:
有的机器对电压要求比较严格,比如楼主这台可能就是这样,还有的必须用原装充电器,可调电源插上连待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