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31R 5535 电池无法识别报错维修

楼主(2018-06-09):
收到一台DELL 5535笔记本开机后直接滴滴两声显示错误说是 无法识别电池,系统将无法对电池充电,电池时原装戴尔电池,换了电池也一样。

按下F1继续后可以进系统但电池显示是3%状态是不充电,要是拔出电池进系统后电池图标显示是一把差但状态反而是100%电量不充电。

拆机后试过刷BIOS也不行故障依旧,只能下图纸一点点测量了,从主板电池接口开始量很快发现 PD900 的6角短路导致主板电池接口5号口短路,

从图上看在没接入电池的情况下PD900的6角怎么都不应该接地的,翻了料板没发现有一模一样的部件去更换就上网找这个部件资料看看它干嘛的,

看资料结合图纸感觉这个部件的6角是呼可有可无的,于是我就先干下它把6号角的位置焊盘涂上绿油来断开和部件6角的链接再把部件干回去,

干回去后主板电池接口的5号口就不短路了,不接电池开机后没有再出现报错,于是装机上电池试试,

没再报错直接进系统,电池状态开始充电没问题,

充满电后电脑自动控制停止充电也没问题,似乎问题解决,开机充放电池一轮也没问题就叫顾客来拿了。

网友:
有图就是好,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能看懂图就是好.................................................

网友(2020-03-30):
DELL  5460 5470 5480 都碰见过那个六角管坏的 直接取了就行 算是一个经验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