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H4-AD2主板拆起来读bios焊回点不亮

楼主(2018-06-09):
本来想着说备份一份bios到论坛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结果居然用CH341A备份一下bios后,焊回去发现风扇自转。于是换了别的两片,依然读取后,焊回去坏了
主板是精英为ACER宏碁代工的。通过官网我能找到原厂的bios。但是问题是这个主板如何让他点亮来刷bios

网友:
现在的疑问是,最新的BIOS芯片是不是不能拆下来用编程器读。还有就是原厂bios如何刷进芯片里

网友:
有BIOS夹子 夹着读就好了  没必要拆下来

网友:
关键就是没有,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很奇怪的是,读取的bios备份刷到另一个存储。焊上去主板故障和原来的芯片又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的,我之前拆BIOS读取,装上就不亮了,吧读取的BIOS刷上去也不行,也是比较新的机器

网友:
是不是吧芯片旁边的元器件给吹飞啦

网友:
现在的BIOS    很难搞了,,,,,,出现 【 这情况在情理之中

网友:
新款的BIOS很坑  楼主还是去合成或者找个工厂BIOS 刷刷看

网友:
现在要怎么救砖呢?工厂bios我现在有了,不过要怎么救?不开机怎么刷bios?

网友:
不开机,拆下来刷啊!只要有BIOS不就随便刷了吗?我有一块也是,联想的集成板载U,读取下来后,刷不进那个芯片的。只好下载刷进去

网友:
这也会发生   不会你的烙铁带感应电  击穿芯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