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7E60HR红色指示灯亮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8-06-09):
一台创维37E60HR液晶电视机,待机指示灯亮,但是按触摸板待机键和遥控器开机钮不能开机,测量电源板24V,12V电压为0,5V电压正常,接着测量主板上面1117稳压器的3.3V,2.5V和1.12V都正常,测量晶振波形也正常,复位脚没有找出来,因为主芯片上面粘贴着很大铝散热片。

网友:
主芯片的工作条件基本正常后不开机,只能考虑外部条件了,在家电维修论坛找了一个BIN刷后还是无法开机

网友:
你怎么不发完啊,后面呢?是怎么解决的?你知道不,你现在的行为就“发图发一遍,xxxxx”

网友:
“发图发一半,xxxxx”  刚才写错了

网友:
最后查出来是触摸板的问题,拔下触摸板后能用遥控器开机了,用户要求修好触摸板

网友A:
就是这个小芯片坏了,淘宝购买中,电视机现在可以用遥控器操作使用。

网友:
楼主细心,终于修好了,也谢谢你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小芯片坏了,淘宝购买中,电视机现在可以用遥控器操作使用。

感谢分享,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还有触摸板需要维修,同时谢谢师傅们给我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