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供电芯片的自举升压电容摘除会烧CPU?

楼主(2018-06-09):
如果接到一台本子   开不了机  其实是公共端知路    客户自己从网上百度得知是通病   就自己在主板上找   最后他拆了CPU芯片的自举升压电容   然后还是不开机  就来找我了   客户也没有告诉我他拆了电容     我排除短路后就上电了   然后开以开机了  但是没有CPU供电     客户才说他摘了一个东西   查图纸发现是升压电容   板载U就这么牺牲了

网友:
一体的u非常容易烧,要注意         ,瞬间干了

网友:
没有boost,上管苦逼,boom,cpu会咋样呢?

网友:
是的 BST电容拆了是会导致烧U的  特别是4代U  保护做的特别差

网友(点评):
文不对题!!!!!!!!

网友:
这种情况会烧U吗,,,,,,。。。。。

网友:
本来是个小问题现在要换主板了。。。逞能导致的后果!从来没有试过拆掉bst的电容通电过,不清楚!但是开关电源电路上缺东西或者开路容易大电流是经常遇到的!

网友:
你把公共端修好后通产产生大电流吗?如果没有,你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其它原因导致的?问下那个手欠的客户还搞了什么?

网友:
肯定会烧的,没升压,上管直接击穿的,直接挂U

网友:
这客户也是能折腾,耍点小聪明,又不是专业维修人员,逞什么能呢?

网友:
当然会导致烧U了    自举不够或导致管子导通不良   电压不稳

网友:
可能不止这点问题..................

网友:
自举电容没有了,不仅烧CPU,而且其他地方的供电芯片也容易烧。。。。。。。

网友:
学写了,原来BST脚位电容这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