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液晶屏有显示无背光。换后电源好用,电池不好用

楼主(2018-06-09):
收到一台宏基笔记本电脑,开机屏幕有显示没有背光,用手电照可以看见。换屏后正常。屏拆下来发现电容短路。保险开路。更换后。点亮正常。心里美。安装完成
后发现电源正常,电池开机还是没有显示。晕了。后来找一个一样的好板子(屏碎)全部换了也不好用。请求高手指点一下。19V可以升压。11.5V不能升压。用电池
刚亮就灭。

网友:
这个主要是EN信号的原因,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换短路的电容。换保险。换肖特级二级管。还有两个大的芯片。

网友:
我记得好像可以直连13-14 要不就是15-16、

网友:
楼主 直接短接 35脚跟36脚 试试、不出意外直接就好了!

网友:
等待楼主,连接哪个角正常?

网友(2018-08-05):
电池不敢实验怕烧东西。屏在我这儿有机会实验一下。然后告诉大家。是30P的小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