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板号MBX-237掉电

楼主(2018-06-09):
SONY板号MBX-237触发到0.22A掉电,用风枪加热主板可以亮机,
只要冷机就掉电。加焊了管家,0.75V,CPU的供电芯片(是那种BGA封装的晶体)
再上电也是到0.22掉电,但是热机不会亮机了。

还有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也被我换过,现在只有加焊CPU了,加焊CPU是不是要把锡珠加溶才行,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你可以加热到240 左右、不管容不容、先测一下、融了最好

网友:
我觉得直接把它给换掉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MBX-185和你一样的问题没有搞好呢,最后换的主板,掉电的问题真的不太好修呢,

网友A:
0.22看看 cup电压出来没有  vboot电压有了以后 查pch的  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2看看 cup电压出来没有  vboot电压有了以后 查pch的  pwrok

以前吹热可以亮机,SONY图纸一个元件标号都没有,供电芯片是晶体管,没法量

网友B:
昨天还修到这个机器,没丝印没法下手。。。不过我的比较幸运是lid有问题!建议把玻璃芯片换了再看,是不是ibm机器上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还修到这个机器,没丝印没法下手。。。不过我的比较幸运是lid有问题!建议把玻璃芯片换了再看,是不是i ...

CPU的玻璃芯片被我焊几次好了

网友:
此机修好了,把CPU的玻璃芯片取下来再焊上去好了,我焊了好几次才好

网友:
不一定要把锡珠加焊融啊,也许是晶体虚焊呢

网友C:
这种的话,其实也可以上BGA,合适的时候看看能推动就好了风枪容易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话,其实也可以上BGA,合适的时候看看能推动就好了风枪容易死

吹了5次了,都没有吹死,没有那么脆弱

网友:
             这个玻璃管取下来是上0.35的植珠植上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