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41U 板号x441uv 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8-06-09):
华硕A441U 板号x441uv 电池正在充电 电量77% 电池不开机,单独用电池不开机,用着的适配器一拔马上断电

网友:
查呗,是进液的吗?如果不是那就更好解决了,就拿万用表量电压去看看上电到哪一步了,如果没有公共点那就更好搞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修好,修好了的话能分想一下吗

网友:
也就是不充电放电了s查充电电路。。。。。

网友:
这机子的电池要把4脚接地才有11V输出,好奇怪,现在又不敢直接把4脚接地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修好,修好了的话能分想一下吗

这机子的电池要把4脚接地才有11V输出,好奇怪,现在又不敢直接把4脚接地试机

网友B:
电池有没有换过呢?电池一路的供电有没有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没有换过呢?电池一路的供电有没有测

卖电池的说电池4脚接地有电就电池没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i7的机子,开机不触发,不知道是哪来的问题?????????

网友C:
这个机器就是这样设计的,上好主板后,屏线旁边旁边那里打上那颗镙丝,就OK了。屏线旁边你会发现有一个镙丝孔是不一样的,那个就是像一个电池供电的开关一样,接地时才输出电池电压。

网友:
今天遇到这个机器了,就是楼上说的电池开关问题加个镙丝就好了,

网友:
电池要把4脚接地才有11V输出

网友D:
你这个是电池坏了吧,你把电池接上,看看电池有输出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电池坏了吧,你把电池接上,看看电池有输出没有。

换了新电池,一样不行,还是老样子

网友:
充电中,有没有充起来,EC的ACIN有没有电压,放电管正常吗?换一个试试,

网友(2019-09-17):
华硕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37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就是这样设计的,上好主板后,屏线旁边旁边那里打上那颗镙丝,就OK了。屏线旁边你会发现有一个镙丝 ...

谢谢 !大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