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不过内存

楼主(2018-06-09):
接一台同行修过的机,L630,版号为6050A2338501,拆机后,发现显卡被修过,经测试不过内存,内存条件都满足,系统总线有波,数据线,地址线对地值也没问题。内存已换过,求大神帮忙!

网友:
焊显卡就是了

网友:
显卡我已经加焊了,一样的,难道换显卡呣?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 一个螺丝孔上错螺丝会吧主板干个孔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有遇到过,这是个ddr4的内存。+vddq(1.2v) +,vdd_vtt(vddq/2),+VDDSPD(3v),+VPPDDR(2.5v),D4_VREFCA(vddq/2),S_SMBDATA_MAIN(3.3v),S_SMBCLK_MAIN(3.3v)波形正常啊,S_D4_RESET#_R(1.2v).总线测量也正常啊,就是一直跑55.bios有刷过,不过有的板子可以刷好的。难道没有办法了,经过我不懈的努力,最后还是找到了问题,S_D4_RESET#_R就是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pch发出的,因为我们上面有量过这个电压,所以我就会忽略了其它的东西, 这是一个sr57的电阻上拉,经测量此电阻已变质,阻值变成好几兆欧姆。所以问题就是它了。本来想发一贴的,现在就送给你了,希望对你有点帮助,还有一点内条件测量都满足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测量一些上拉或者下拉这些电阻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解决了,订了一个显卡回来了,换了显卡好的,